[求助] calibre LVS property Errors

楼主(2010-08-25):
各位大虾好!
     小弟在做LVS时候出现了property Errors ,请问它是不是真错,需不需要修改错误?但是我不知到该如何修改,那位大虾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能将错误信息发表上来吗?

网友:
有多大的偏差,是哪些器件?可以让design看下,无所谓的就忽略

网友:
一般都要改正,先与设计者讨论一下

网友:
各位大虾好!
     小弟在做LVS时候出现了property Errors ,请问它是不是真错,需不需要修改错误?但是我不知到该如何修改,那位大虾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incorrect net错,再看看是不是property错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虾们的关注!!
我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我是要在别人已经画好了的版图上添加两个BJT,作为GNDA 到GNDD 的两个反向diodes 连接。
    做LVS时报错情况是:
    layout name
      porperty   a      not found on QQ1(Q)

     其中“a”应该是BJT 的E 脚面积。
   更加奇怪的是版图上原有的BJT却不报错。难道是哪里需要特殊处理吗?

   请大虾们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