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model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8-25):
我在仿真时出现下边的东西,请教怎么解决,谢谢!
# ** Warning: (vsim-WLF-5000) Waveform log file vsim.wlf currently in use.
# File in use by: haohao  Hostname: hao  ProcessID: 1164
#           Attempting to use alternate file "./wlfth4n9zg".
# ** Warning: (vsim-WLF-5001) Could not open waveform log file vsim.wlf.  Using ./wlfth4n9zg instead.

网友:
如果你当前的wlf文件不重要,你就把所有带有*wlf*的文件都删除,这可能是因为你之前非法关闭了仿真进程,导致wlf没有正常结束,所以它只有用一个其他文件来保存你的波形数据库。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好用了,再次感谢!

网友:
呵和,高人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