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据分解问题

楼主(2010-08-25):
数据分解问题:
把输入24位的数据,分解成连续输出8位的数据。利用verilog怎么实现?

           ---    ---   ---   ----
           |  |   |  |  |  |  |
clk  -----    ---   ---   ---
      ------------------------------------------------
in        |     0f15bd       |     04fd35         |
      ------------------------------------------------

      ------------------------------------------------
out       | 0f  |  15  |  bd |  04|  fd  |  35  |
      ------------------------------------------------

多谢了。

楼主:
就是把接收到的24位数据拆成连续的3帧数据发送出去,数据是一帧一帧的发送的。

网友:
这个你做的时候碰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
信息量太少了点

网友:
如果这个输入能够维持三个时钟周期,那每一个时钟周期你输出对应的宽度的数据即可。

网友:
你这个时序画的怪怪的啊,是输入数据的时钟吗?
如果是输出的话,是不是少画两个?
按楼上说的就好了,输出数据的采样时钟应该是比输入时钟高3倍的,也就是clk_in*24bit=clk_out*8bit=3*clk_in*8bit

网友:
加个计数器,数据进来开始计数,然后1出高8位,2出中间8位,3出低8位。归零等待下个数据,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