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Complier中.synopsys_dc.setup文件

楼主(2010-08-25):
        在使用Design Compiler进行综合时,首先要提供必要的参数给DC,使工具能够知道进行综合时所需要的必要的信息,即重要参数:工艺库,目标库,标志库等等。在.synopsys_dc.setup上设置好这些参数。而.synopsys_dc.setup要在三个目录下有说明,一个是synopsys的安装目录,一个是用户文件夹,最后一个是工程目录。由后一个设置覆盖前一个文件。
       请问为什么,用户的目录下面没有.synopsys_dc.setup这个文件呢?

网友:
谁知道呢

网友(2010-10-07):
好像我装的用户目录下野没有,
自己写个啊

楼主:
用户下面虽然没有.synopsys_dc.setup这个文件,但是好想不会影响使用,所以没有关系啊,不管它了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2010-11-16):
装的时候没的

网友:
个人感觉在综合时候读取这个文件时按照 “一个是synopsys的安装目录,一个是用户文件夹,最后一个是工程目录” 从后向前的顺序进行查找,找到为止。你用户目录下没有,那就会去安装目录下读取默认的了。求大神确认

网友(2011-04-21):
一般要自己編寫吧!

网友:
这个你从别处拷贝一个就行了,而且一般我喜欢在自己的工作目录建立一个,省的改根目录下的,因为每一个工程可能用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自己建立一个setup最好了

网友:
用户目录下是自己建的,建了后命名为那个文件名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02):
从根目录下copy一个就ok

网友:
同意8楼观点,以前在书上看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我回答你,不过以后不要在我们MATLAB讨论组中再谈到这个与MATLAB无关的话题,谢谢。
.synopsys_dc.setup分别位于不同的文件中,其内容也是不同的,应用的时候这三个的内容一帮情况一样,每次Design Compiler启动的时候都会运行这三个文件实现对应的设计。如在软件安装中你设置软件安装位置路径以及响应的变量、在用户目录想设置你喜欢使用的参变量 alias h hisstory等,而在工程文件中主要设置使用的一些库文件。如果是服务器使用,则对于不同的用户dc安装路径中的setup文件是通用的,对于个人来说,第二个setup文件对于所有工程来说都是通用的,第三个setup是对于不同的工程是不同的。
如果你想省事,而且现在只做一个项目的且你使用的库是确定的话,完全可以只在你的用户名下将第二和第三个sesetup编辑在一起,在工程文件下就没有有第三个setup文件了。
懂了没?

网友(2011-11-17):
是得自己写脚本来创建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好资料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2012-06-23):
这个东西都不怎么明白啊,求大神解释

网友(2015-07-03):
回复 网友A:

    我是学生,刚装上DC ICC PT软件,请问去哪里拷贝啊,我们所里没有,可以给我截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跪求一个setup隐藏文件的模板哈。。。。。。

网友(2016-04-16):
各位牛人给个范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