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stro里面怎样查看芯片有多少门??

楼主(2010-08-25):
rt
DC后好像只要用总面积除以nand2的面积就是总的门数,那Astro在插入时钟树后该怎样判断具体门数呢??

网友:
菜单里面可以找到的

网友:
写个脚本呗。把所有cell的area找出来加到一起就有总面积了。

网友(2010-10-20):
恩,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R Summay中有Total area

网友(2011-03-29):
axgListPRSummary 里面有个 total modules 那个就是全部instance数量,

至于门数(也就是标准nand2),一般是instance数量的2~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