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插入scan-chain之后,怎么做形式验证?

楼主(2010-08-25):
插入scan-chain之后,需要与之前的网表做比对,test_mode有单独的pad,scan_se和scan_in、scan_out都是复用的其他pad(data_in_pad7、data_in_pad0、data_out_pad0)。这个时候该怎么约束呢?
     是否需要将scan_se的data_in_pad7/PAD 设置为常数零呢?

网友:
用命令set_constant,至于设置0还是1,不知道的话可以和前端沟通。

网友(2011-06-15):
2楼正解!

网友(2011-12-05):
正解。正解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12-03-11):
在用工具做验证时选中网表之后找scanf的输入端口,选择0.工具里有的。

网友(2013-06-27):
用set_constant命令,将dft使能管脚置0,然后和功能RTL或网表比对吧

网友:
只比较function功能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