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用过smic18的rpposab_ckt电阻

楼主(2010-08-25):
哪位用过smic18的rpposab_ckt电阻,做lvs的时候通不过,因为版图中所提出来的电阻是rpposab而不是rpposab_ckt。
比较了一下二者的版图,就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判定肯定是rpposab_ckt的版图少了_ckt器件所特有的一层,那问题如何解决呢,哪位解惑一下?

网友:
在电阻上面覆盖一层RVE  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少了电阻的mark

网友(2010-12-08):
在电阻上加SUB/WELL,具体看你的电阻的第三端是接电源还是接地

网友(2014-07-31):
回复 网友A:

    RPPOSAB的第三端接电源还是地?有什么说法吗?还是随便接哪个都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是用什么工具做LVS的呢?如果是Assura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是Calibre,在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setup 有个include file 需要include 一个 叫empty_subckt.sp的文件

网友:
assura 的话。设置switch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东西,model描述不同

网友(2014-09-11):
好东西总是要支持的!

网友(2015-03-16):
回复 网友B:

但是两种情况,电阻差20%

网友(2016-08-25):
来看看,刚好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分明是少了一层resckt。你自己再打散PCELL好好看看。

网友:
include一个文件就行

网友(2021-01-14):
只有阻值高低的区别

网友(2024-06-04):
这个应该可以在规则文件中设置,另外请问一下,这个电阻仿真时添加的仿真模型应该选择哪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