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Bandgap的启动时间

楼主(2010-08-25):
最好能有个在Hspice下的网表的例子,谢谢哈

网友:
给电源一个冲击脉冲

网友:
给电源加一个上电的信号,理想化就把上电时间设的很小,例如1NS

楼主:
嗯,好的。谢谢啦!我试试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啊。
激励好弄,电源一个迅速上电就ok。
关键是什么时候认为启动ok了? 70%? 90%? 99.9%? 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的的电路如果是从零电压开始,做的基准电压就有问题,要是从1.1开始就可以。是不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仿的的电路如果是从零电压开始,做的基准电压就有问题,要是从1.1开始就可以。是不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呢?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不是没加启动电路?
不正常的情况是不是基准电压特别低,bandgap路径上几乎没有电流?

网友:
给电压一个上冲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的基准电压在650mv,我加了启动电路了,这个应该算正常的吧?

网友:
正常是1.2v?

按照正常1.2v来说。这时有两个方式:1.运放或者负反馈环路把bandgap建立起来到1.2v; 2. 运放或者负反馈电路不能有效工作,需要启动电路推一下。

你的电路设计意图上,在基准650mv的时候,启动电路应该工作么?
如果设计意图是要它工作的,那就检查为啥他没工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基准电压在650mv左右,是用一般的反向器作为启动电路的。那就是说这个电路应该算是正常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谢了哈!在正常基准工作时,启动电路只有很小的电流,我想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但如果在从0电压开始,得到的基准电压在电源电压是2.3伏左右时是650mv。
这个应该说明启动电路没工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谢了哈!在正常基准工作时,启动电路只有很小的电流,我想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但如果在从0电压开始,得到的基准电压在电源电压是2.3伏左右时是650mv。
这个应该说明启动电路没工作吧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回答我,正常基准电压应该是多少?
通常的启动电路,在基准正常工作是一点儿电流也没有的。

启动电路和正常负反馈电路应该工作范围重叠。就是说启动电路结束工作之前,负反馈电路已经可以工作了。负反馈电路继续推进,然后启动电路截止,基准电压继续上升到1.2v。
比如启动电路0.6v停止工作;而负反馈电路0.55v开始工作。那么0-启动电路->0.55->启动电路+负反馈->0.6-负反馈->1.2v

如果不交叠就坏了。比如启动电路0.5v就不工作了,负反馈要0.6v才工作。如果bandgap正好到了0.55v,那完了,就停在这儿了。启动失败。

楼主:
16# lylnk 我的启动电路是650mV,谢谢你这么精彩的解释,我在研究研究一下这个电路,估计是启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