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武安河的PCI安装问题

楼主(2010-08-25):
把武安河的PCI9054驱动安装到电脑上时候,在安装sys的时候电脑就重启了,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11-07-06):
你的驱动里面是不是访问了pci映射的地址空间。然而你9056localbus端逻辑不争取。这个会导致pci访问出错。会重启或者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