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2.0 UTMI位数问题

楼主(2010-08-25):
问大家个问题!
USB 2.0 UTMI串转并有30M 16位和60M 8位
在什么情况下用16位? 8位?

附上一些USB 2.0 UTMI的资料!

网友:
问的很好

楼主:
没人回答吗? 是不是两种配置只要选一种 2# hustrong70

网友:
if clock needs to be running 60MHz but low power is fine, goes to 8 bit, otherwise 16 bit is more popular

网友:
usb 2.0一般都是hs/fs模式,对于8位的用的是60M时钟,对于16位,用的是30M时钟,
30M和60M时钟都是传输并行数据的。
8位的60M时钟一个周期传输1byte数据,8个480M时钟周期正好是1个60M时钟周期(hs mode),也就是一个时钟周期传1byte数据。
(fs mode  12M/s)传输1bit的数据需要5个时钟周期,传输1byte需要40个时钟周期,这里的时钟周期都是以60M的为标准的。
30M的同样!

网友(2010-10-23):
就没有一个说清楚的

网友(2011-01-31):
这个根据客户需要把,实际情况是16位和8位通信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公司做的就是根据客户需要来做的

网友(2011-05-13):
Anyone answers the question? So users can select either 8 or 16 based on iternal bus

网友(2011-07-13):
you need a wrapper to convert 8/16 if your PHY is 8 bits / 60MHz only but controller is 16 bit only.

网友(2011-11-02):
来看看又没我需要的

网友(2015-01-14):
回复 楼主:

    谢谢你分享的资料。对我帮助很大,谢谢你。

网友(2015-02-28):
强烈支持楼主,谢了,many thanks!

网友(2015-12-27):
看客户的需求,,

网友(2018-08-10):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請問樓主做成功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