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ncouter 中Off Grid 报错误

楼主(2010-08-25):
最近用encounter布了一个数字小芯片,布完线后接着在encounter中进行几何检查的时候,发现有的线报Off Grid 错误。我想问下,在布线的时候布线工具不是按照Grid进行布线的吗?怎么会出现这种错误的,是不是我那里设置有问题啊,那么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的,到calibre中看看

网友(2012-09-05):
如果Encounter 没有报错,但calibre的DRC检查报错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lef里没有,encounter默认用0.005的grid来做。如果calibre报错,在工艺lef里:
MANUFACTURINGGRID 0.005 添加/修改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