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还是 Tcl/tk ?

楼主(2010-08-26):
请教各位大虾:

新手入门,懂一点点Synopsys的Tcl语法。请问想深入学习,在语言上是该选择perl还是Tcl/tk下手呢?

非常感谢!

网友:
操作大量文本文件还是perl吧

网友:
看你做什么了,合成后文档,netlist处理,用perl强大
合成中流程控制用tcl,
做gui用tcl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都要学,缺一不可。

网友:
正准备学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3#说得很好,

网友(2010-12-04):
都要学,先后无所谓

网友:
目前EDA工具基本都支持TCL脚本。
因此要熟练用好工具,还是需要认真学习一下TCL语言
perl脚本应用没有tcl频繁,如果掌握的也是可以带来效率提升的。
建议先学tcl,tk可以暂时不看,然后在看perl。

网友:
问题是怎么能升入学,我这两个都学了,但仅现学了,貌似实际中没怎么用上

网友:
看书学语法是入门,最基本的要求。
要深入学习,就要在应用中使用。
实际运用中,会出现很多奇怪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都不是书上例子能找到的,再解决问题时自然就深入掌握了。
不论编程语言还是脚本都是表述设计者思想的,否则他们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只有尝试用这些语言正确表达自己设计思想时,就是深入学习的过程。

网友:
还要学好多啊····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13-01-08):
学习一下,都要看啊

网友:
Perl还可以用来生成设计代码,比如顶层端口映射和连接。

本质上讲就是利用它的文本处理能力和正则表达式。

网友(2016-09-14):
都要学的,埋头苦学吧,多谢坛友分享经验

网友(2016-10-17):
都学一下好了

网友(2017-09-24):
差不多吧。。。

网友(2018-11-13):
Anyone got mastering perl tk ..... Help share .... thx

网友(2020-04-02):
perl语言更好用

网友:
i think the fastest way to practice alot in tcl and to do every single task with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