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如何加tiehi/tie low cell

楼主(2010-08-26):
astro中如何加tiehi/tie low cell,命令找不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instance/pin" } \
-obj_type port_inst \
-tie_hi_cell_master tiehi_cell
-tie_lo_cell_master tielo_cell

网友:
在菜单里面找找

网友:
在综合时加上不行吗?我是在综合时就加上了,布局布线时不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都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tcl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all_connected VDD -leaf] -obj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TIEHI_CELL_NAME -tie_low_lib_cell TIELO_CELL_NAME -max_fanout 6"

tcl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all_connected VSS -leaf] -obj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TIEHI_CELL_NAME -tie_low_lib_cell TIELO_CELL_NAME -max_fanout 6"

max_fanout 可根据需要自己制定
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这里的tieh,tielo是为了做redundancy cells?方便后面做金属层的eco么

网友(2010-11-02):
是这个目的的。

网友(2011-04-18):
是出于什么目的需要加tieh and tiel cell?直接接VDD和VSS不可以吗?通过tieh和tiel cell与直接 接VDD&VSS 何区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