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class AB Driver,需要使PMOS和NMOS的gm相等吗?

楼主(2010-08-26):
谢谢!

楼主:
一样比较好
引用 网友A:

WHY?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Rail-to-rail里面Gmp+Gmn恒定才是最好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Rail-to-rail里面Gmp+Gmn恒定才是最好的吧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回复不符题意。
楼上们指的是输出管的gm。
可能相等好些吧,非主极点由这两个gm的并联决定,相等的话,不浪费资源。不过也不用可以强求。

网友:
CLASS AB有两种,共源形式和跟随器形式,不知道说的是哪一种

网友:
跟随形式已经过时了吧,现在都低电压了。

网友:
不需要
但接近一些比较好
大信号的稳定性也更好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推挽AB类输出啊?如果是的话就应该要求PMOS,NMOS分别导通时信号增益相等才对,所以只要增益相等就行,不一定要跨导相等,因为还有考虑到Ro。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0-10-09):
see  application and input common mode range

网友(2012-09-09):
一般做成RON相同就可以了吧,

网友:
如果追求THD的话,最好接近,但感觉只看输出级n/p gm平衡的话还不够,
前级的n/p甚至补偿也要注意.. 毕竟出现大信号时,上升/下降 slew要接近才比较好

网友(2013-08-23):
一般的情况下设计还是相当比较好,这样的当OP被拉偏的时候输出GM是缓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