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数字冗余

楼主(2010-08-26):
以两步式结构为例,想做8位,为了精度,可能考虑5+5,然后通过冗余最终做到8位。那这个之间用什么方法处理?有无参考文献可以推荐?谢谢

网友:
以两步式结构为例,想做8位,为了精度,可能考虑5+5,然后通过冗余最终做到8位。那这个之间用什么方法处理?有无参考文献可以推荐?谢谢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
飘过...

楼主:
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是冗余一位的话用全加器可以实现。但是假如设计的时候冗余了2位,或者更多位(这样是不是能够使精度做得更高?)比如实际想做8位,但是实际先多做一点,比如10位,然后怎么处理最终还是得到八根线输出?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你再看看书。。。

网友:
general realationship:
stage1_digital_output*stage1_gain+stage2_digital_output

网友:
我见过的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有两位错位相加;
另一种方法是一位错位相加,得到9为的输出,然后把最后一位舍去,只取前8位,有人把这个方法叫做truncation。
不知道楼主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