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DC综合compile_ultra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在做DC综合时,命令compile_ultra -no_autoungroup -no_seq_output_inversion中的两个参数的具体意思是什么?
请各位大虾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no_autoungroup表示综合时不会打散底层模块,不加的话DC会根据优化情况调整层次,原先底层的模块有可能被合并了。不加这个参数面积优化和时序优化会好一点,但是后仿真时不好找信号线。

-no_seq_output_inversion和寄存器输出端选Q还是QN有关,具体会怎样选就不清楚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感谢楼上,理解深入了。
再问个问题,在做PT的时候,命令set rc_adjust_rd_when_less_than_rnet  false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
不用-no_autoungroup的话后仿有可能与前仿不一致

网友A(2024-08-25):
请问 "不用 no_autoungroup"综合得到的面积和时序 反而比 "用了 no_autoungroup"更加差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不用 no_autoungroup"综合得到的面积和时序 反而比 "用了 no_autoungroup"更加差是为什么呢 ...

感觉通常情况下不会这样啊,检查一下log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