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折叠共源共栅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0-08-26):
大家好,在hspice下仿真折叠共源共栅时,如果按照拉扎维的公式求共源共栅电阻时均使用(gm+gmb)时,推导出来的(按照仿真出来后的lis文件下的gm,gmb,gds)增益是仿真结果的3倍。如果按allen书上的推导公式(不加入gmb)推出的结果是仿真结果的2倍。
    这点令我很困惑,之前仿真其他结构的运放时,用lis文件里的参数推导出来的值基本就和仿真结果是一致的。为什么折叠运放差的这么厉害,大家能给予一些指点吗?

网友:
加不加gmb这一项,就要看你的电路中存不存在衬底偏置效应了,如果存在,当然加上gmb肯定得出的结果更准确。如果不存在,就没有必要加,即使加了由于Vbs=0也不起作用。折叠运放中,本身在推导输出阻抗中就用到了大量近似,其实在不同静态偏置条件下应该是有不同的近似的,但是在推导这些输出阻抗时都是一概而论的,所以实际仿真出来的结果会有较大的偏差。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你觉得如何?

网友:
增益不仅跟gm有关,还有Rout,Rout的结果很难算准的,所以仿真与计算的相差6dB很正常

楼主:
恩,我懂你说的意思。。。我是手算把后管子工作点都搞好后,因为有偏差所以就在hspice仿真文件.lis里用那些仿出来的gm,gmb,gds再按公式推导,结果是差了两三倍。。。
具体问题在哪,我也不知道。
2# lzd

网友:
我想这个问题是在于仿真模型,你利用list文件中的具体数值,代入了常规公式,这些常规的公式多半是建立在长沟道器件的基础之上,有太多的效应(譬如沟道长度调制效应,迁移率变化,速度饱和,短沟道效应等影响的阈值电压变化)被忽略。因而,基本的电流和和栅源电压、漏源电压的函数关系需要被修正,可是你并没有修正(指你手工计算时),因而产生的影响是跨导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相信你用的Hspice仿真模型比你手工计算的模型要精确,所以导致的结果的偏差就很自然了。你觉得呢?

网友:
又想了想,你那个结果差别也太大了,都达到了两三倍。可能不仅是仿真模型的问题,我又猜想是不是由于寄生电容在作怪,但是在AC仿真中是从非常低的频率开始的,如果是那样,应该至少在低频段相近。可是按你的说法,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排除了寄生电容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来,感觉还是你的在用拉扎为书中的近似公式中出了问题。麻烦你在仔细检查:一,电路和书中的一致性;二,计算有没有出错。如果这样都还是不行,我也真想不到问题的所在了。

网友:
对了,你还应该检查一下你电路中的每个晶体管是不是都偏置在饱和区了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书中的公式都是假定每个晶体管都偏置在饱和区的条件下推导出来的。如果你没有确保你的晶体管都偏置在饱和区,那么出来的结果相差两三倍,那是必然的,可以让人接受。

网友:
呵呵,我觉得两三倍的偏差已经不是很大了,6dB和9dB,手算是基于一阶模型的,和仿真结果会有偏差,最大的偏差应该就是vdsat了,由于阈值变化和速度饱和,手算的和仿真给出的值有时会相差很大,比如你手算可能带的是200mV,lis里面的可能到只有150mV,还有就是不知道你的K值是怎么得到的,lis里面会直接给出gm和gmb,同时也会给出其他的比如id vth vdsat等,你可以拿这些详细推一下他的gm是怎么得出来的,就能推出具体的偏差是哪项造成的了。

楼主:
我也很晕了。。。
架构和书上是一样的。。。
所有的管子都在饱和区
因为增益计算只涉及到(gm,gmb,rds)这三个参数,所以这些参数全是在仿真后的lis文件里调用,我只是想验证下共源共栅的增益计算方法。
因这三个参数都是lis文件里的,都是level 49 model。不会涉及到手算误差类的问题。。。是仿真出来的参数。。。 9# lzd

楼主:
只用gm,gmb,gds这三个参数。。。不会是这些原因吧。。。 10# ludashen

楼主:
话说,大家折叠共源共栅的增益都怎么个算法?

网友:
我也很晕了。。。
架构和书上是一样的。。。
所有的管子都在饱和区
因为增益计算只涉及到(gm,gmb,rds)这三个参数,所以这些参数全是在仿真后的lis文件里调用,我只是想验证下共源共栅的增益计算方法。
因这三 ...
引用 网友A:

你手算也用了bsim4 level49 model? 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网友:
sorry我对你的帖子理解有误,你的意思是在lis给出的gm和gds的基础上去算增益,是吗?然后觉得这个结果与仿真看见的波形结果有出入,对吗?
那你是用什么公式算的?可以写一下吗?就写在这里。

网友:
我想请教你算增益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运放应用在哪里?

楼主:
m 16# ludashen
单边的从上至下依次是p5,p7,n3,n5.输入管为p1.
gm1{(gm3+gmb3)rds3(rds5||rds1)||(gm7+gmb7)rds7rds5}
这不是手算,我只是想用lis里的参数来验证这个公式。。。
我确定所有的管子都是饱和的
谢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麻烦指正!

楼主:
恩,我是新手,看书的时候对着公司以前的电路仿下。。。。
因为其他结构的运放,手算完建立好工作点的电路。lis里的参数和小信号增益的理论公式都是对的上的。。。这个对不上所以我很纳闷。。。。虽然只差了两三倍。。我觉得是不是我对电路理解有问题。。。在公司里,电路贴不出来。。。
是bandgap里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增益够了就行了。我只是想把参数和理论公式对的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是我表达有问题。。。
手算肯定没这些东西,手算就是些平方率公式而已。。。
这个是lis里的参数套在理论公式上结果不吻合。。。

网友:
两三倍的偏差已经不是很大

网友:
是全差分的吗?还是双转单了?

网友:
那就是双转单的,全差分的仿真方法你在这论坛里搜一下就有不少好资料,
如果是双转单的,公式对着呢,我也专门找了一个库里的折叠共源共栅验证了一下,没发现你说的现象,按lis中取的参数算公式和仿真的结果都在1500倍增益左右,误差不超过10%,你那可能还是有点问题,你看看你取的gm和gds的参数是不是正确的,估计是某个简单的地方搞错了,再检查检查。
实在不行可以把电路画出来,再把你的仿真结果抓图贴上,再把lis中的op参数抓出来,大家一起算算,我现在很好奇了,呵呵。

楼主:
那就是双转单的,全差分的仿真方法你在这论坛里搜一下就有不少好资料,
如果是双转单的,公式对着呢,我也专门找了一个库里的折叠共源共栅验证了一下,没发现你说的现象,按lis中取的参数算公式和仿真的结果都在150 ...
引用 网友C:

公司里电路贴不出来,我下班回家后看看抓一下贴出来给你看看。。。应该是我理解的有问题。。。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弄明白。。。谢谢你啊。。

网友:
客气,一起研究,一起进步。

网友:
恩,我是新手,看书的时候对着公司以前的电路仿下。。。。
因为其他结构的运放,手算完建立好工作点的电路。lis里的参数和小信号增益的理论公式都是对的上的。。。这个对不上所以我很纳闷。。。。虽然只差了两三倍。 ...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有paper指出,gds的仿真值都不太准,和实际会偏差不少。
你的学究精神要赞赏一下。
不过我觉得你有点小小的跑题了,对于你设计的bandgap而言,呵呵。

楼主:
那就是双转单的,全差分的仿真方法你在这论坛里搜一下就有不少好资料,
如果是双转单的,公式对着呢,我也专门找了一个库里的折叠共源共栅验证了一下,没发现你说的现象,按lis中取的参数算公式和仿真的结果都在150 ...
引用 网友C:

电脑是内网。。。用visio画了张。。。
vp1,vb1,vb2,vb3,vin1,vin2的dc点全是在tran下仿真提出来的。。。
仿AC时,我将这些dc点加入。。。然后再vin1 处再加一个ac 1
这种仿真有没有问题?
我试过将x点从a1处断开,在x点处加入相同的电压,但是这样的话增益急剧下降,管子都是饱和的,为什么呢?
能告诉我,我的思路错在哪个地方?
Av=gm1{[(gm4+gmb4)rds4(rds5||rds1)]||(gm3+gmb3)rds3rds2}

楼主: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有paper指出,gds的仿真值都不太准,和实际会偏差不少。
你的学究精神要赞赏一下。
不过我觉得你有点小小的跑题了,对于你设计的bandgap而言,呵呵。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觉得搞不懂就是对电路理解有问题。。。就是想搞懂而已。。。呵呵

网友:
你求直流工作点为什么不用DC呢,而用tran呢?其实不需用扫就可以直接得到静态工作点。你的电路中为什么vb3不加偏置呢?你把x点和a1点断开当然不行,首先x和a1相接近似于二极管偏置,其次,如果你用相同的直流电压代替,你想想x点不就等效交流地了吗,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的。

网友:
我觉得两三倍的差距真的挺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放大倍数是1万,那么除上3就只有3千左右,这种差距已经挺吓人的。呵呵!

网友:
手算只是起一个估计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哪些参数影响你电路的增益!这样你就可以通过调整相关参数,达到设计指标的目的!
上面楼层说的都或多或少的讲到了些原因,你可以好好参考一下!相信你会找到真相的!

楼主:
你求直流工作点为什么不用DC呢,而用tran呢?其实不需用扫就可以直接得到静态工作点。你的电路中为什么vb3不加偏置呢?你把x点和a1点断开当然不行,首先x和a1相接近似于二极管偏置,其次,如果你用相同的直流电压代替 ...
引用 网友E:

vb3是有偏置的,因为需要启动电路拉一下,所以我就仿ac的时候就把偏置和启动拿掉了。。。
你觉得把偏置拿掉会不会有影响,那我就把启动改下,偏置电路加进来,而不再外加dc点。。。

网友:
把你管子的大小,每个支路的电流列一下吧,或许能看出点问题。

网友:
把vb3的偏置拿掉,当然是不行的啊,一个晶体管的栅极没电压,我不知道怎么会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把vb3的偏置拿掉,当然是不行的啊,一个晶体管的栅极没电压,我不知道怎么会工作在饱和区。
引用 网友E:

是把偏置电路拿掉了,只仿这一块电路。。。
但是所有管子的栅极我会给加上偏置电压的。。。

网友:
用瞬态求工作点再拿去做AC的DC点是没有问题的,看了你的图,输出用的是低压共源共栅,不过只要保证管子在饱和区,公式就正确的,你可以把m1-m4的gm id 和gds发上来看看,也许能发现点线索,呵呵,不信找不到它。

楼主:
用瞬态求工作点再拿去做AC的DC点是没有问题的,看了你的图,输出用的是低压共源共栅,不过只要保证管子在饱和区,公式就正确的,你可以把m1-m4的gm id 和gds发上来看看,也许能发现点线索,呵呵,不信找不到它。
引用 网友C:

subckt
element  0:mm1      0:mm5       0:mm4       0:mm3       0:mm2
model    0:pch3.7   0:nch3.7    0:nch3.7    0:pch3.7    0:pch3.7
region   Saturati      Saturati     Saturati     Saturati      Saturati
   id      -5.4644u   14.6099u    9.1455u     -9.1465u    -9.1465u
  gm      83.7716u   142.7801u   133.2407u   122.0116u   93.3402u
  gds     77.4681n   593.4870n   221.5284n   336.1734n   1.4319u
  gmb     31.0733u   68.1591u    51.0068u    60.6390u    52.8785u
  cdtot   26.1513f     4.3845f        6.6570f     30.0167f    16.6624f

推导公式:out向下看的电阻
r1=(rds1||rds5)(gm4+gmb4)rds4=1/(gds1+gds5).*(gm4+gmb4).*1/gds4
                             =10^9(77+593).*(133+51)10^-6.*10^9/221
                             =184/(670*221).*10^12
                             =1.24 Gohm
从out向上看的m2与m3的共源共栅电阻
r2=rds3rds2(gm3+gmb3)=1/gds3.*1/gds2(gm3+gmb3)
                     =10^9/336.*10^6/1.43.*182*10^-6
                     =378 Mohm
Rout=r1||r2=1240*378/(1240+378) Mohm=289 Mohm
Av=gm1Rout=83*10^-6.*289*10^6=23,987
仿真出的结果是8210&78.3db          差距接近三倍!

极点为       poles (rad/sec)                 poles ( hertz)
real            imag                    real            imag
-274.359k       0.                     -43.6656k       0.

取电容Ctot=Cdtotm3+Cdtotm4=36.6fF
1/rc=274*10^3
r=1/(274*10^3.*36.6*10-15)=99.7 Mohm
AV=gm1*r=83*10^-6.*99.7*10^6=8275  则与仿真结果吻合!

个人觉得问题应该出现在Rout的计算,但是从allen,razavi的书上看到的Rout的求解方式均如此,在一些国外大学的论文上看到的亦是如此!
但是从仿真结果得到的pole来推算得到电阻r,再与gm1相乘。得到的增益则与仿真结果吻合。。。

网友:
我也在理论计算与仿真验证上遇到很多麻烦 学习中

网友:
呵呵,你量的那个仿真结果,8210&78.3db的位置不是低频增益的位置啊,是主极点的位置,你下面一个AV的结果不是和那个吻合吗,上面的那个公式是低频增益啊,是主极点前那个很平的位置,差不多按图上的刻度看,大概有个7、8db吧,2倍半左右,你再仔细量一下,那个低频增益是多少,应该对的上的,呵呵。

楼主:
呵呵,你量的那个仿真结果,8210&78.3db的位置不是低频增益的位置啊,是主极点的位置,你下面一个AV的结果不是和那个吻合吗,上面的那个公式是低频增益啊,是主极点前那个很平的位置,差不多按图上的刻度看,大概有个 ...
引用 网友C:

量尺的位置是主极点的位置,算的值是24K...三倍左右

貌似找到问题了,应该是有几个管子在亚阈值附近。。。
有几个负载管是16/1的管子,电流只有5u。。。按razavi对深亚微米的定义1u/1u应该在亚阈值附近。。。有几个vod太小了,不到200mv
我刚把几个管子稍微调了下,电流增大,vod增大后,基本差距在1.2~1.3倍的样子,还有两个管子vod比较小,再调下看看。。。
你做电路时电流和管子的比例怎么压。。。vod,vdsat都做到多少算稳?
谢谢!

网友:
200mV不小了吧,16/1的管子,200mV的vod,才流5u的电流,你的K值才15左右,太低了吧,一般op负载管偏置就在100或200mV左右吧,不然输出摆幅和ro的值可能会受影响,

楼主:
200mV不小了吧,16/1的管子,200mV的vod,才流5u的电流,你的K值才15左右,太低了吧,一般op负载管偏置就在100或200mV左右吧,不然输出摆幅和ro的值可能会受影响,
引用 网友C:

200mv的vod,但是vdsat才100多点点。。。
发现保证vdsat在200m左右基本就是对的,弄了几天终于找到问题了。。。
以前记得sansen有本书上写的是200mv左右的vdsat。
看来过于追求功耗把电流拖这么低也不是好事情,呵呵,总之还是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2012-12-18):
很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