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会写在icfb里面cdl in时用到的device.map???

楼主(2010-08-26):
谁会写在icfb里面cdl in时用到的device.map???

网友(2013-12-17):
zhege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4-08-21):
这是一段DeviceMap,自己仿照着写吧~

网友(2014-11-13):
也在研究,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CDF 参数,我用的6.15

网友:
写DEVMAP,看HELP文档

网友A(2024-05-29):
写好了device.map,也导入成功了。但是所以器件W/L单位是m;没有保留cdl网表的单位um和nm等。
请问如何解决?比如把单位除以1000000,变成um的单位

网友B(2025-08-05):
引用 网友A:
写好了device.map,也导入成功了。但是所以器件W/L单位是m;没有保留cdl网表的单位um和nm等。
请问如何解决 ...

请问老哥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25):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哥后来解决了吗

后面没有去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