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LK 周围地线的作用?

楼主(2010-08-26):
请问CLK 周围地线的作用? 是怕CLK影响其它信号线,还是怕其它信号线影响CLK呢?

非常感谢!!!!

网友:
屏蔽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屏蔽其他噪音对CLK的影响,还是屏蔽CLK噪音对其它信号线的影响呢?我想知道这个?

网友:
EMI EMC ,两方面都有,个人意见

网友:
Shielding用   應該是  屏蔽CLK 对其它信号线的影响  比較多   (个人意见)

楼主:
7# ddlo999 我觉得也是。

网友:
屏蔽clk产生的噪声

网友:
相互的作用,两方面都有,主要还是看具体情况,通常主要是保护CLK.

网友:
两方面都有的

网友(2010-10-13):
两方面的作用都有,呵呵

网友:
应该两方面都有,时钟本身是个大干扰源,同时由于时钟对波形以及skew、jitter的要求高的话,它也不能被其他部分干扰

网友:
应该是屏蔽CLK对其它信号线的影响吧

网友:
CLK 一般在布线的时候都会布成差分线,旁边的信号线对CLK 影响是比较小的。要说影响肯定会有,但是由于差分线会大大减少共模噪声,因此影响不大。
主要是屏蔽CLK 对信号线的影响,因为CLK是版上最活跃的线,频率高,对其它线影响最大。

网友:
Both aspect are improved by shielding.
But the main goal is to protect the clock signal. Because if clock goes wrong, the circuit will not function properly. On the other side, if clock affects the circuits signals by crosstalk, that signals timing problems can be corrected later.
So the main goal is to shield the clock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