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错误

楼主(2010-08-26):
我发现综合后时序错误,可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特此请教!

网友:
第一步,有没有添加时序约束,如果没有,添加了再看结果

如果添加了还是不行,则要看约束是不是添过了头,比如说你实际上时钟只要50M就可以了,但你约束了100M,这时应该减轻约束,再看结果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查看时序分析报告,查看最差的路径,看哪个不符合时序,然后修改代码,比如纯组合逻辑延时太长,那么是否可以在中间加一个寄存器平横一下

我会的就那么多了,要是再让我不行的话,我就要大改代码了,呵呵

楼主:
我用synplify综合的,我看时钟周期是有约束的,我也看到时序报告中的错误,可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Timing constraint: TS_clk = PERIOD TIMEGRP "clk" 8.307 ns HIGH 50%;

559655 paths analyzed, 6537 endpoints analyzed, 66 failing endpoints
66 timing errors detected. (66 setup errors, 0 hold errors)
Minimum period is   9.716ns.
--------------------------------------------------------------------------------
Slack:                  -1.409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posi_q5[4] (FF)
  Destination:          data_deintlv[4] (FF)
  Requirement:          8.307ns
  Data Path Delay:      9.431ns (Levels of Logic = 12)
  Clock Path Skew:      -0.285ns (2.375 - 2.660)
  Source Clock:         clk_c rising at 0.000ns
  Destination Clock:    clk_c rising at 8.307ns
  Clock Uncertainty:    0.000ns

  Maximum Data Path: posi_q5[4] to data_deintlv[4]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SLICE_X105Y136.YQ    Tcko                  0.374   posi_q5[5]
                                                       posi_q5[4]
    SLICE_X104Y138.F4    net (fanout=2)        0.324   posi_q5[4]
    SLICE_X104Y138.COUT  Topcyf                0.744   un1_posi_q5_1_s_4
                                                       un1_posi_q5_1_s_4_sf
                                                       un1_posi_q5_1_cry_4
                                                       un1_posi_q5_1_cry_5
    SLICE_X104Y139.CIN   net (fanout=1)        0.000   un1_posi_q5_1_cry_5/O
    SLICE_X104Y139.Y     Tciny                 0.891   un1_posi_q5_1_s_6
                                                       un1_posi_q5_1_cry_6
                                                       un1_posi_q5_1_s_7
    SLICE_X106Y137.G3    net (fanout=2)        0.468   un1_posi_q5_1_s_7
    SLICE_X106Y137.COUT  Topcyg                0.645   un1_posi_q5_2_0.I_28/O
                                                       un1_posi_q5_2_0.I_36
                                                       un1_posi_q5_2_0.I_28
    SLICE_X106Y138.CIN   net (fanout=1)        0.000   un1_posi_q5_2_0.I_28/O
    SLICE_X106Y138.XB    Tcinxb                0.514   I_37_6
                                                       un1_posi_q5_2_0.I_37
    SLICE_X106Y124.F4    net (fanout=1)        0.799   I_37_6
    SLICE_X106Y124.X     Tilo                  0.288   un1_posi_q1_3_0
                                                       un1_posi_q1_3_0
    SLICE_X102Y125.F4    net (fanout=1)        0.290   un1_posi_q1_3_0
    SLICE_X102Y125.X     Tilo                  0.288   N_3524
                                                       un1_posi_q1_3
    SLICE_X96Y111.F4     net (fanout=10)       1.045   N_3524
    SLICE_X96Y111.X      Tilo                  0.288   data_deintlv_0_sqmuxa_1
                                                       data_deintlv_0_sqmuxa_1_0_a2
    SLICE_X99Y110.F3     net (fanout=3)        0.279   data_deintlv_0_sqmuxa_1
    SLICE_X99Y110.X      Tilo                  0.288   data_deintlv_4_sqmuxa_1
                                                       data_deintlv_4_sqmuxa_1
    SLICE_X97Y110.G3     net (fanout=3)        0.272   data_deintlv_4_sqmuxa_1
    SLICE_X97Y110.Y      Tilo                  0.313   data_deintlv_30_1_1_1_0[4]
                                                       data_deintlv_30_1_1_1[4]
    SLICE_X97Y110.F3     net (fanout=1)        0.053   data_deintlv_30_1_1_1[4]/O
    SLICE_X97Y110.X      Tilo                  0.288   data_deintlv_30_1_1_1_0[4]
                                                       data_deintlv_30_1_1_1_0[4]
    SLICE_X98Y112.G2     net (fanout=1)        0.304   data_deintlv_30_1_1_1_0[4]
    SLICE_X98Y112.Y      Tilo                  0.313   data_deintlv_c[4]
                                                       data_deintlv_30_1_1[4]
    SLICE_X98Y112.F4     net (fanout=1)        0.075   data_deintlv_30_1_1[4]/O
    SLICE_X98Y112.X      Tilo                  0.288   data_deintlv_c[4]
                                                       data_deintlv_30_1[4]
    SLICE_X98Y112.DX     net (fanout=1)        0.000   data_deintlv_30_1[4]/O
    SLICE_X98Y112.CLK    Tdxck                 0.000   data_deintlv_c[4]
                                                       data_deintlv[4]
    -------------------------------------------------  ---------------------------
    Total                                      9.431ns (5.522ns logic, 3.909ns route)
                                                       (58.6% logic, 41.4% route)

--------------------------------------------------------------------------------
Slack:                  -1.390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posi_q5[4] (FF)
  Destination:          data_deintlv[4] (FF)
  Requirement:          8.307ns
  Data Path Delay:      9.412ns (Levels of Logic = 13)
  Clock Path Skew:      -0.285ns (2.375 - 2.660)
  Source Clock:         clk_c rising at 0.000ns
  Destination Clock:    clk_c rising at 8.307ns
  Clock Uncertainty:    0.000ns

楼主:
上述为报告的一部分,请高手指点呀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资料

网友:
改代码吧。不过你需要知道这个错误对应到你设计里的哪条路径。然后就是代码优化的问题了,插入D触发器啊,if改成case啊,采用流水线操作啊之类的

楼主:
后面提示的变量就是错误的地方吗?

网友:
主要针对那些路径延时比较大的信号,不过你的时钟约束也很紧,是不是高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