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刚才的问题已解决,(谢谢)再讨论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26):
我想问下,这个零点怎么产生的?对书中给出的解释不是很明白,自己也尝试推倒,无果,故问之~~

网友:
写传递函数啊

网友:
大概说一下思路,先假设信号只从反相端输入,信号在M1转化为电流,经过两条路径在Vout叠加输出,一条是M2,另一条是M3-M4,注意到M3这里做电阻,并上Cn2就产生一个极点;由于Vout点两路电流的叠加,就产生一个零点。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
楼主我对你的这本书很感兴趣,能否拿来分享一下,一起探讨?谢谢!

网友:
Sansen的书,号称欧洲模拟IC的圣人

网友:
没看过,不过我看了LZ两个帖子,觉得这书思路挺清晰的,很想看看。

网友:
就是信号前馈了,和miller补偿中的那个零点一个原理。

网友:
楼主可否sharing 一下这本书呀?Thanks
1# liuguojia612

网友:
自己在论坛里搜一下就达了。
sansen,analog design essential

网友:
信号前馈的话,拉扎维的那本书也提到这个零点的产生

网友:
应该就是考虑 M4的Cgd  电容和M1 的Cgd 电容前馈 吧!

网友(2010-09-30):
还是没有看懂,是不是说两路叠加就会产生一个零点?

网友:
《模拟IC设计精粹》吧?
记不清了

网友:
从输入到输出有两条通路或多条通路时,就可能在某个频率上叠加为0,这个频率就是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