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诡异的后仿问题

楼主(2010-08-26):
Tsmc65nm工艺,数字电路,用工艺已有单元手工搭出来,然后画版图,没有用软件自动综合。
    整个版图LVS和DRC都已经过了现在后仿出现以下问题,用Cadence中的pex对寄生参数进行提取,如果单提电容也就是C+CC,后仿没有问题,如果单提R,后仿就不行。整个电路工作频率从125MHz~200MHz,为了查明是否是由于版图画的太烂从而导致寄生参数影响电路性能,就去降低电路的工作频率,但是直到降低到10MHz工作频率,单提R还是会有问题,后仿还是工作不正常,想上来问一下各位,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能否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是setup timming 问题降频解决不了问题吧

网友:
。。。很复杂,又没详细说明,咋办,不好解释啊。

网友(2015-07-30):
怎么个不好法,又没明说。65nm 200MHz的数字电路版图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建议查看提取参数后的calibre文件,看看寄生电阻都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