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计数器 波形仿真

楼主(2010-08-27):
求助Verilog 计数器 波形仿真,在执行到31时会突然变成[] ! 之类的符号如图,我定义也给了8bit,请问问题出在哪了?程序设置?

网友:
应该是程序设置有问题,与位数无关,因为加到一定后会回零的

网友:
这个是数制设置问题,设置成无符号整型就可以了

网友:
在波形窗口设置成无符号整型试试

网友:
能说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在波形窗口设置成无符号整型试试
引用 网友A:

已经弄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7-08):
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