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根据时序图实现电路

楼主(2010-08-27):
有时钟,复位。
怎么利用verilog实现如图的时序图,当start信号有效时,start2拉高一个时钟,在busy下降沿开始计数,计数到Ti时,start2再次拉高。

多谢了!

网友:
就这些信号吗?没有时钟?是否同步?信息太少了。

楼主:
有时钟,复位,这些我没画出来

网友:
这些信号还是很重要的,否则就不知道你的start和busy到底和时钟复位是什么关系。一般的采样判断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这个好像以前的数电题啊。。。。。。。。

网友:
要重新读书了

网友:
感觉提供的信息不全呀,不过也不难

网友:
没有明确与时钟的关系,这个不好做了。另外cnt应该不用input吧?

网友:
最好再多提供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