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问题求助

楼主(2010-08-27):
ISE综合实例后,在chipscope中select net时的信号名称与源代码文件的信号名称不一样,找不到我要观察的信号的名称,怎么会这样啊。该怎么设置啊?谢谢大虾指示!

网友(2011-08-01):
因为你要观察的信号补综合掉了,查一下综合的设置,选中“保持层次”一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