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楼主(2010-08-27):
各位大侠, 小弟在用DC综合时碰到如下怪象:

1)综合过程顺利通过,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2)诸如如下: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的error不断报出

在下久思未解,敢请坛子中的大侠指点迷津,多谢!

……
Presto compil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Current design is now '/iggroup/home/phuang/labs/DC1_2009.06/lab2/rtl/TOP.db:TOP'
Loading db file '/iggroup/home/phuang/labs/DC1_2009.06/lab2'
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Error: The file '/iggroup/home/phuang/labs/DC1_2009.06/lab2' is not a DB file.
Loading db file '/CAD/Synopsys/Syn_vC-2009.06-SP4/libraries/syn'
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Error: The file '/CAD/Synopsys/Syn_vC-2009.06-SP4/libraries/syn' is not a DB file.
Loading db file '/CAD/Synopsys/Syn_vC-2009.06-SP4/dw/syn_ver'
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Error: The file '/CAD/Synopsys/Syn_vC-2009.06-SP4/dw/syn_ver' is not a DB file.
Loading db file '/CAD/Synopsys/Syn_vC-2009.06-SP4/dw/sim_ver'
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Error: The file '/CAD/Synopsys/Syn_vC-2009.06-SP4/dw/sim_ver' is not a DB file.
Loading db file '/iggroup/home/phuang/labs/DC1_2009.06/ref/db'
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Error: The file '/iggroup/home/phuang/labs/DC1_2009.06/ref/db' is not a DB file.
Loading db file '/iggroup/home/phuang/labs/DC1_2009.06/lab2/scripts'
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Error: The file '/iggroup/home/phuang/labs/DC1_2009.06/lab2/scripts' is not a DB file.
Loading db file '/iggroup/home/phuang/labs/DC1_2009.06/lab2/rtl'
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

网友:
文件类型不对吧

网友:
db文件時是*.db格式,需要寫出你需要db文件的路徑

网友:
check the following env settings are set.
search_path
target_library
link_library

网友(2015-10-29):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是将在/home下的工作文件,放置到/usr下即可!

网友(2023-07-27):
我解决了,原因之前我将db文件复制了一份,但中途使用Ctrl+C打断了,导致文件其实是残缺的,通过查看大小发现的。
遇到该问题的朋友需要检查你的db文件大小是否合理,并找到原先正确地db文件重新复制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