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64位问题?

楼主(2010-08-27):
本单位现在用LINUX CENTOS 4。5版本加IC51的方式运行,由于仿真人数多加之总是更换客户端的电脑太费劲。所以想购买一台快一点的服务器用作远程仿真在局域网内。测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具体情况如下。

CPU 至强,E5504 两个,64G内存,华硕的服务器主板,普通硬盘,安装的CENT OS 4。8 5。0 5。1 5。3 5。4 这几个版本的64位系统。装上IC61软件。然后开始仿真,按理说这样的配置仿真应该很快,可是不然,每次仿真的时候,内存都使用不上,最多也就用个,2G吧,其于的没用上,而且速度和普通的双核2G的客户端没快多不少,比后一个仿真客户端用10小时,用上述配置,也就9个小时左右吧。问题出在那我也不清楚了,因为硬件我换过很多次了,比如在加大内存,换四核的CPU,系统也把以上的版全装了个遍,可是问题还是一样,就是速度上不来。在CADENCE中有一个选项,就是在仿真的时候用CPU的几个内核仿也打开了,还是不行啊。谁能帮我一下。先谢了。

网友(2010-11-12):
用64位系统,设置64位环境变量

网友:
问题很简单,5504不是高频的cpu,一定要换高频的cpu,还有装个64位操作系统。

网友(2010-12-16):
LDV LDV LDV LDV

网友(2011-11-16):
大侠啊,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们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找到解决方法了
在bashrc里面加入一句话,设置成64bit mode 就可以了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参考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forums/t/18849.aspx
不过破解的朋友可能又会遇到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
嗯,这个问题很严重!

网友:
系统:如果用正版工具,不会差一个正版的RHEL4.x;如果不是正版工具,也不必打着开源旗号用centos,虽然核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有不少会被检查的标识标明不是RHEL。需要跑64位工具必须装64位OS。C家工具一装就是32位64位一起装上的,如上设置一个环境变量即可自动跑64位工具。
可以上多核跑的尽量多核,文档和帮助有选项的,C家的多核还是能提速不少。至于啃内存多少,不是你内存越多他啃得越多的,在内存足够的情况下,CPU越快运行速度自然越快。

网友:
I suggested  you can continue to use the IC51 ,ic61x is useless if you really do not need an OA library. the decisive fact is  not the Virtuoso platform , but the Simulator that you are adopting such as APS or spectre or ultrasim ,hspice... of course ,you need to set the enviroment variable ' CDS_AUTO_64BIT' before you run the simulator, or set '-64' when you invoke the tools in command line. also you need to set '+mt=xxx' in the command line to invoke the multiple thread mode to accelerate the simulation process.

网友:
agree with phoenix..
u should run with 64bit and Multi-threating.
Some tools might not support this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