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区分dc、小信号模型、大信号模型

楼主(2010-08-27):
不明白,求指教

网友:
任何电路要工作,首先得建立好相应的DC工作点(及直流工作点),然后就可以对信号进行处理了,比如说最常见的信号放大。
小信号模型是建立在DC工作点上的。我们常见的小信号参数都是在直流工作点处的微分,比如说跨导gm,rds之类的,由于微分是在直流工作点附近很小范围才满足的,所以要求输入信号很小,因此当我们将用这样的方法来分析电路时,所采用的模型被称为小信号模型。由于微分的是线性的,所以小信号模型的分析方法是一阶线性的分析方法。此外,如上所说,小信号模型的正确性是在信号满足很小的范围时才准确的。具体多小你可以翻翻基本的模拟电路书籍,上面都有。
大信号模型,即使当输入信号很大,不在满足小信号时的微分分析,这时只能采用大信号模型来分析电路。这就要求回归到最基本的电流电压关系式,如三极管的Vbe与电流Ic的指数关系式,MOS工作的饱和区时的平方关系式等。
希望你能明白!

网友:
任何电路要工作,首先得建立好相应的DC工作点(及直流工作点),然后就可以对信号进行处理了,比如说最常见的信号放大。
小信号模型是建立在DC工作点上的。我们常见的小信号参数都是在直流工作点处的微分,比如说跨 ...
引用 网友A:

讲的很细, 了解了

网友:
小信号是在某一个工作点下的微分,大信号就是工作点很大变化。

网友:
有一种说法是:
对于MOS:当输入信号小于vdsat时,认为是小信号。
对于bipolar:当输入信号小于Vt  (kT/q)时,认为是小信号。

网友:
学习了  说的不错  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释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
对于MOS:当输入信号小于vdsat时,认为是小信号?有点不理解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B:

谁说的?

网友:
mos管稳定工作以后的是小信号分析 信号足够大到影响mos管的工作的时候 那就是大信号分析

网友(2011-08-31):
2楼说的很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说法是什么地方出来的啊,有待考证

网友:
you dian bu li jie

网友:
   vdsat和Vt都很小呀,vdsat才零点几伏,Vt才26mv,应该不对吧。

网友(2012-02-29):
所谓小信号是用于分析电路功能的信号不会过大地改变transistor的线性度,从而可以认为在这个信号输入时整个系统是线性的。

网友(2016-09-25):
回复 网友A:

   大信号模型和直流模型有什么区别?大信号模型是输入信号,是变化的量,而直流模型是电源提供的直流偏压,确保各个管子正常工作的电压,为不变的量。请问我这样理解对吗?还有,大信号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