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teus与AVR Studio联调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我使用的是proteus 7.4 sp3
AVR Studio4.17,联调使用的时候出现下列错误
Proteus: Failed to create Proteus VSM Viewer object instance. [hr=80010105].
Proteus: Please check Proteus VSM AVR Studio Driver intstallation.
proteus是verycd上下载的版本。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楼主:
我在verycd上下载的proteus7.4,估计是它的问题这个是软件的说明

Proteus软件破解版是根据官方放出的Demo版制作而成,其中有很多器件由于没有仿真模型而无法使用,该软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对常用微控制器进行仿真,适合于刚刚接触单片机以及进行数模电综合仿真的用户使用,但是由于仿真精度等等原因,仿真结果不够精细,甚至可能有错误,不要盲目信任仿真结果。

网友(2012-09-14):
avr studio 5怎么和proteus联调?里面没有proteus VSM 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