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synplify综合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0-08-28):
XD我正在利用FPGA做设计的验证,用到synplify primer进行设计的综合(初次使用),现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
      我的设计中有两个时钟,flash工作在低频10M(不变),系统控制逻辑的频率可选,分别为30M, 20M,10M(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进行选择)。而系统外部输入的时钟CLK_IN为30M,另外两种频率的时钟由30M的时钟分频得到的 CLK_DIV1_5,CLK_DIV3,三种时钟经选择之后产生的时钟名为clk_cpu。因为是在FPGA上验证,估计速度会比较慢,因此我只想验证两个时钟都是10M的情况。在约束文件中设置CLK_IN的频率为30M,对clk_cpu加入约束10M(希望可以实现DC中的set_case_analyse的效果)。但综合结果报出的SLACK是根据clk_cpu工作在30M的时钟频率下的路径延时。看情况是我对clk_cpu所作的10M约束没起作用啊,请有经验的大侠们帮着指点下,先谢啦

网友:
我好像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报告里应该有对每一个时钟域的分析

你可以好好找找,几个时钟域的分析应该是在一起的

网友:
坐等讨论

楼主:
谢谢四楼的回复。确实各个时钟域的情况分析都有,但是这样在做优化时总是优先时钟频率最高的情况,但目前的高频还无法满足时序要求,现在我暂时只想验证低频10M工作的情况,这样会导致每次的综合工具为了满足30M的时序要求,每次综合的结果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有时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毛刺,使设计结果出现错误,而下次综合时这个问题却可能不会重新出现。这样我为了验证低频的工作情况,难道只有修改代码了?

楼主:
关注的人多,回复的人少,自己顶一下,哈哈,有经验的同志出来冒泡,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2013-06-17):
类似的问题,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