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三防漆对晶振的影响

楼主(2010-08-28):
工业产品 由于要做高低温 交变湿热 产品喷了三防漆 但是喷了三防漆问题就来了 很多出现 晶振不起振了 25M的比较多DM9000的晶振 无源的 12M的和6M的很少
我的另一块板子50M的晶振 DM9161的 有源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想做工业产品的朋友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在网上也找了 说是喷三防漆增加了寄生电容 导致不起振 我的PCB板的时钟输入输出线与地的间隔5MIL 有人建议改大间距 有人建议把22PF电容减少 试了没用 而且测试发现 断开22R电阻 测试晶振引脚 应该是无穷大 但是有测试到电阻是几百Ω的 晶振外壳是接地的 总结是三防漆的问题   把无源晶振换成有源的 应该就没问题了 但是现在不能改板的 请问还有别的办法不

网友:
对于25M,三防漆导致不起振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问个弱点的问题,三防漆是啥?

楼主:
为什么可能性不大 理由

网友:
要导致25M的晶振不起振,需要的电容值不是很小的,三防漆估计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电容。

网友(2010-12-01):
把不起振的晶体换到好板子上,看故障跟着板子走还是跟着晶振走

网友:
感觉是三防漆导致短路

网友:
没有遇见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