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NR的疑问

楼主(2010-08-28):
计算delta-sigma modulator的SNR的时候频率是从0算到采样频率Fs,
但是经过滤波器之后,系统带宽其实是Fs/(2*OSR)
所以我想问下为什么要用SNR来表示DSM的特性,或者说SNR怎么能准确的表示DSM的特性那?

网友:
计算delta-sigma modulator的SNR的时候频率是从0算到采样频率Fs, (这里是Fs/2吧???)
但是经过滤波器之后,系统带宽其实是Fs/(2*OSR)
所以我想问下为什么要用SNR来表示DSM的特性,或者说SNR怎么能准确的表示DSM的特性那?

反映量化噪声被抑制的程度。ADC就是要搞掉量化噪声,所以量化噪声抑制得越厉害就越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那里写错了,应该是Fs/2
也就是有Fs/2的范围内SNR很好,滤波器之后SNR并不一定好这种可能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那里写错了,应该是Fs/2
也就是有Fs/2的范围内SNR很好,滤波器之后SNR并不一定好这种可能哦?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
滤波之后SNR一定比滤波之前好啊。。

楼主:
你自己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