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DO的低频共轭极点

楼主(2010-08-28):
请问在做LDO设计时,如果出现左半平面的低频共轭极点,这对共轭极点会对波特图造成怎么样的影响?也是-20dB/dec,-90度的相移嘛?如果是,这个转折点是
在共轭极点的实部位置,还是模的位置?

网友:
啥叫共轭极点????

网友:
应该是在模的位置  所以应该是在S的模达到十倍 极点的模的 时候的频率处降 20DB

网友:
能再详细点不, 看不明白

网友:
-40dB /DEC
-180 phase shift

网友:
-40dB /DEC
-180 phase shift
波特图上当2个极点作用看就好了

网友:
共轭复数极点的话,应该会造成幅值特性有一个尖峰,然后下降变成-40db/dec。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ulhenry 说得没错,会出现一个尖峰,然后下降得很快。尖峰出现的位置就没有认真看过,不确定是不是复极点 模的位置

网友:
我也想要可是没信元

网友(2010-12-24):
貌似不对吧,尖峰是否出现与实部和虚部的大小有关,如果实部小于虚部,则会出现尖峰,反之则不容易看见。而且尖峰的位置应该和虚部相关吧,不过可能是实部小的话,摸也就和虚部一样大了

网友(2011-02-01):
期待高手给详细回复

网友(2018-06-14):
回复 网友B:

    有相关的书吗?大神

网友:
-20dB/dec,-90度的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