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AD9887A的datasheet和推荐电路

楼主(2010-08-28):
哪位大虾有AD9887A的推荐电路麻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0-09-29):
别顶了,老大,都沉了

网友:
可以去这里看看

All DataSheet-【中文数据手册网】--中文Datasheet免费下载

AllDataSheet.cn是一个免费的中文数据手册查询和中文datasheet下载网站。在这里,无须注册就可以直接下载电位器、二极管、三极管、可控硅、芯片(IC)以及其它半导体的中文datasheet和中文资料。

楼主:
自己顶一个,这个文件需要ADI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