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金属跟过孔谁的电阻大???

楼主(2010-08-28):
知道的能告诉一下嘛

网友:
跟制程有关。

网友:
对的 和foundry的制程有关

网友:
看工艺文件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过孔的方块电阻比金属的大很多。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主要的电阻来自于过孔

网友:
原来如此!顶

网友:
规则文件上有写

网友:
应该是过孔吧

网友:
弱问,过孔是接触孔还是通孔?

网友:
这个能不能从电阻定义上解释:阻值 = 阻值系数*电阻长度/横截面积;阻值系数与材料有关,横截面积以横截面最小面积计算,长度以最长计算,这样计算合理吧?

网友:
一般来说
过孔的电阻有几欧
金属要小得多
可以查看对应工艺制程的相关文档说明,会有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
应该是过孔

网友(2011-06-30):
大很多了,via的典型电阻是几十欧,最大可以上百欧姆。金属的电阻可以IGNORE

网友:
电子技术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引用 网友A:

哈哈。。
虽然Metal的方块电阻都是毫欧级别,但是算一下线的L/W,如果走线长点的话,电阻还是很恐怖的

eg:0.11um的工艺,0.2um宽的线,走400um长,2000个方块,算100-150mohm/sq的话,阻值在200ohm-300ohm,很恐怖的了...

网友:
金属方块小,过孔阻值是按个数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