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2008-09安装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0-08-29):
11:34:02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11:34:02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11:34:02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1:34:02 (snpslmd) ------------------------------------------------------------------
在虚拟机中,无论是redhat AS4还是AS5,还是Ubuntu都总是遇到这个问题,请求高手解决。

网友:
这是正常的吧,软件可以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运行到这就不再往下了啊。
再运行dc_shell就就报错。

网友:
破解的DC?license是需要单独把SSSVerify生成的SSS feature加进来的。好好看看安装指南吧!

网友:
不能用虚拟机的系统
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安装指南看不懂。。。

网友:
不用虚拟机怎么装

网友:
license有问题,找个跟安装的系统兼容的license。
跟虚拟不虚拟没太大关系吧

楼主(2011-08-29):
其实这是正确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不管他,是其他地方错了!!!

网友:
license跟系统无关,它只是个文本文件。

这个lmgrd的报告看不出什么,只是说发现了SSS feature,这是正常的,应该有这个feature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请问dc2008本来就不包含design_analyzer吗?
我的dc2008安装后dc,dv都可以正常启动,但是就是启动design_analyzer时
说没有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