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短虚断?

楼主(2010-08-29):
哪位大侠为小辈用简单的语言讲讲虚短虚断的意义?

网友:
‘虚’即为假的意思,虚短即不是真真的短路,只不过两点的电压相等,同样,虚断也不是真真断开,只是电流近似为零。这两个概念主要用来分析理想集成运放相关电路。

网友A:
对于增益无穷大,输出阻抗无穷大的运放成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   折叠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管子都饱和    尺寸和栅压都调过   始终增益上不去  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呢    注:偏置用的是宽摆幅的电流镜   反馈用的是开关电容共模负反馈

网友:
试着把输出级的输入管尺寸调大看下,可能是其跨导太小

网友(2010-11-23):
虚短,可以按短路的状态分析电路
虚断,可以按短路的状态分析电路

网友:
虚短路:一般的运放压增益是80dB ,也就是说电压增益10000倍,比如一个正负6v的运放,就算他摆幅是10v,那么10V/10000=1mV ,就是说两个正负输入端之间电压差最多也就相差1mV(相差很小),这样可以近似的认为正负输入端点位一样。那么就相当于两端短路了。
虚断路:一般运算放大的两个输端的阻抗很大(cmos运放是无穷大),所以输入的电流很小(cmos运放电流认为是0)就近似认为两个输入端为开路,这就是虚断路。

一个理想的运放模型:增益无穷大,输入阻抗无穷大。所以两输入端就是断路,正负输入端之间就是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模电

网友(2011-01-08):
虛短 : 假的短路,可見於虛焊
虛斷 : 類似線路已經斷了卻還有一部分連接有時接通有時斷線

网友(2016-07-07):
回复 网友C:

正解,谢谢

网友(2016-12-08):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的回答 学习了

网友(2017-12-04):
这个主要是用来电气分析的,实际并不会,运算放大器,等势信号,就相当于虚短,高阻抗,电流为0相当于虚断

网友(2021-09-16):
引用 网友A:
对于增益无穷大,输出阻抗无穷大的运放成立%

这里有个错误,应该是输入阻抗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