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和极点的意义?

楼主(2010-08-29):
大侠们,俺看书上讲的零点和极点的部分之后还是不怎么明白,您能用通俗的语言讲讲它们的意义吗?

网友:
信号经过一个线性系统后其幅值和相位是频率的函数。系统的传递函数中零点与极点对输出信号的幅值与相位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67irui67

网友:
简单的说,极点就是相位延迟,幅度降低,而零点就是相位提前,而幅度增加

网友:
建议看看信号系统这本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能具体说说看哪本书的哪吗?

网友:
不大清楚

网友:
信号经过一个线性系统后其幅值和相位是频率的函数。波特图看,一个零点是20db的上升,一个极点是20db的下降

网友:
零点和极点的意义是,我们在频域能够分析系统的性能。如楼上说的,波特图看,一个零点是20db的上升,一个极点是20db的下降。这样,我们通过对一个系统分析,就不用反变换,再分析。直接通过零极点分析系统的性能。判断系统是否稳定,对信号幅频 ,相频有什么影响。

网友:
这个问题。。。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
一个低通,一个高通

网友:
推荐一个网站,说的很简单清楚 chenaijun.banzhu.com

网友:
不做实际的东西光是看书就算明白了遇到实际问题也还是不明白的,你要是只是想通过考试那么看书上把书上的内容记住就可以了,如果要做东西你就得分析每个概念,那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了

网友:
极点对系统稳定性的意义:对于一个系统,如果其所有的极点都分布左半平面,则系统稳定;如有在复轴上,则系统会以恒定的幅值振荡;若有在有半平面的,则系统会以发散的形式振荡

网友(2010-10-22):
去看《自动控制原理》和《信号与系统》吧

网友:
看来都推荐那两本书哦

网友:
零点和极点都是在频域内分析的,讨论的是其对幅值和相位的影响。。。具体的还是得认真看书呀。。。

网友:
我觉得特地去看信号与系统太长也太耗费时间了,拉扎维的书上有关于频率响应,个人觉得还算讲得清楚

网友(2010-12-04):
对线性网络
H(S)=N(S)/D(S)
极点即是使得分子为零的S
零点是使得分母为零的S

网友:
楼主没学过信号与系统啊

网友(2011-01-16):
正在研究   但不懂

网友:
不清楚啊

网友(2011-03-02):
大神啊大神

网友:
都没有从实际应用来说清楚,有没有大牛啊,赶紧现身吧

网友:
一个概念需要很多概念来支持的,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建议慢慢看书,看的多了就能消化吸收了。
打好基础才能在更高的层次理解更多的东西。

网友:
想学习学习,但没有高等数学基础

网友:
有时候觉得自己懂了  遇到实际问题又混了  看来零极点是个难点

网友(2011-05-26):
领教了,晕倒!

网友:
在传输函数分子的就是零点,分母的就是极点

网友:
时域上看,一个造成滞后,一个能超前~

网友:
极点就是相位延迟,幅度降低,而零点就是相位提前,而幅度增加。
对于一个系统,如果其所有的极点都分布左半平面,则系统稳定;如有在复轴上,则系统会以恒定的幅值振荡;若有在有半平面的,则系统会以发散的形式振荡

网友(2011-07-22):
跪求大牛犀利剖析~

网友(2011-09-04):
补充上楼的:他所说的零点,极点均是在左半平面的!

网友:
还是不清楚

网友(2011-10-11):
确实比较难,搞不清楚。

网友:
好像还没有分析什么物理意义

网友:
Poles are circuit nodes where you have a grounded capacitor, be real capacitor or parasitic capacitor; Zeros are circuit nodes where you have a bypass capacitor in your signal path, can be real or prasitic as well.

网友(2011-12-06):
一直没搞明白这两个基础概念,汗

网友:
在时域上,我个人觉得极点相当于延迟。
零点相当于负延迟

网友(2012-03-17):
回复 网友B:

    根据幅频公式,左零点相当于右极点。右零点相当于左极点。极点由于处在分母处,左极点相当于使相位滞后90度。若分母中有两个以上左极点,就应该采取补偿,应用零极点相消原理,产生零点,与分母相消,使系统稳定

网友C(2022-01-21):
我们知道,经过一个电阻去对一个电容充电,总是有延时的。在输入信号改变的时候(想象输入电压瞬间从0变到1V),输出并不会立刻改变。它改变的速度是跟电阻和电容的大小相关的。越大的电阻,越大的电容,就会有越大的延时,这个延时正比于R*C (很有趣的是,如果分析一下R*C的单位,就会发现它的单位是秒,所以我们称它为时常数,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在这个系统上施加完这个1V信号以后,如果你等3倍时间常数以上的时间,输出的值就已经非常接近输入了)。
也就是说,当你输入了一个很慢的信号的时候,(想象一个非常慢的正弦信号),电容上的电压幅度会和输入几乎没有区别。因为它总能跟上输入的变化。
所以对于比较低的频率来说,输出信号的幅度保持不变,在波特图上表示出来是一根横线。
而当你输入了一个更快的信号,它在一个R*C时常数时间内就会变化一个周期甚至几个周期的信号的时候,想象会发生什么:
输入变得很高,但是输出还来不及跟上呢,输入就又变低了。
所以输出信号的幅度无法达到输入的幅度。
输出信号的幅度大概由什么来决定呢?
由每一次输入信号变高的时长来决定。换句话说,由周期决定。周期越短,输出能够得到的充电时间就越短,输出信号的幅度就会越小。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波特图上,在比极点更高的频率上,信号幅度开始以-20dB/10倍频率(其实就是频率每变高十倍幅度就会变低十倍)的趋势降低。
所以一言以蔽之,极点的物理意义大约就是延时相关的。
因为有延时,所以比延时更慢的信号,能够几乎不衰减地通过系统,而比延时更快的信号呢?不好意思,你要是变得越快,通过我以后你就变得越小。
懂得了这个道理,当你看到在传输函数中有一个极点的时候,大概就知道,这个极点可能是跟电路当中某一级的延时相关的。
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可以想象出,温度在固体物体当中的传输应该也有极点。 并且热容可以等效成上面的电容,热阻刚好也可以建模成上边的电阻。
上面说完了极点。那零点又是怎么回事呢?
零点往往暗示在系统当中 ,有不止一条信号传输的线路。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上面的低通滤波器中,给电阻并联一个小小的电容(小于十倍输出电容比较好),我们就能得到另一条信号的通路。
如上文所述,当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在一个信号周期内,由电阻传过来的信号会随着周期的变短而越来越小。大约会正比于T/R (T是)
可是从并联电容过来的信号呢?它可不会变。
所以在比较高的频域内, 输出信号的幅度就不再下降了,会变成两个 电容的分压比。
在波特图上看到零点的样子,就刚好跟极点相反,由-20dB/10倍频率变成一条横线
现在我们认识到了零极点是如何产生的(电压驱动),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更近一步的了解电路上的零极点是怎么产生以及计算的。这里直接给出电路上产生零极点的情况。
电压驱动电容电阻串联产生极点,电容电阻并联产生零点
电流驱动电容电阻串联产生零点,电容电阻串连产生极点
#转自网络 如侵删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6926681
一个直观的理解。

网友(2022-10-09):
引用 网友C:
我们知道,经过一个电阻去对一个电容充电,总是有延时的。在输入信号改变的时候(想象输入电压瞬间从0变到1 ...

扼中关键,使我豁然明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