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反馈的问题(拉扎维习题)

楼主(2010-08-29):
这个题比较简单,但是我做的结果和给的答案不一样,请高手帮忙解一下这个题。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不就是一个同向比例放大器嘛?

楼主:
自己顶
急求解,我觉得答案不对,但是我初学对自己没有足够信心。哪位大侠花个两三分钟帮忙看一下,先谢了。

网友:
大家水平差不多的,先说说你的解法吧

网友:
Taking into the loading effect:

Open loop gain: A_ol=A0*(R1+R2)/(r0+R1+R2)

Close loop gain: A_cl=A_ol/(1+A_ol*(R2/(R1+R2)))
                           =(A0*(R1+R2)/(r0+R1+R2))/(1+A0*(R2/(r0+R1+R2)))

Output impedance: ((R1+R2)//ro)/(1+A_ol*(R2/(R1+R2))),
                           具体是啥自己推导一下吧!
------------
刚才最后一个公式忘乘了beta,现在改过来了。和后面learningforever给出的结果一样。
learningforeve的推导过程很清楚,建议参考。

楼主:
看来是答案有问题,多谢goodsilicon

网友:
尽管已经纠正了,我这里回个详细的!供参考!

网友:
上传效果怎么这么差呀!我做的时候都好好的。

网友:
上传效果怎么这么差呀!我做的时候都好好的

网友:
楼上的那位的精神实在是值得敬佩,。但是这个其实是可以用观察法看出来的。
并联-串联负反馈 对于输出阻抗的影响为:减小到原来值的1/(1+beta*A),增益減小到原來的1/(1+beta*A)。
beta 為電壓反饋係數。正如goodsilicon 所示

网友:
很对的,观看了

网友:
楼上的那位的精神实在是值得敬佩,。但是这个其实是可以用观察法看出来的。
并联-串联负反馈 对于输出阻抗的影响为:减小到原来值的1/(1+beta*A),增益減小到原來的1/(1+beta*A)。
beta 為電壓反饋係數。正如goodsi ...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这个A不是原来的A0了,而是考虑了loading effect之后的open loop gain.
所以learningforever的解法是很好的。观察也只能是按照他的第二种方法观察出来。
anyway,很好!

楼主:
更加肯定了那个老外手写的该死的答案是错的

网友:
更加肯定了那个老外手写的该死的答案是错的
引用 网友B: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网友(2012-03-25):
回复 网友A:

    是“串联---并联”(也叫电压-----电压)而不是“并联---串联”

因为反馈输入端是并接在放大的输出

而反馈的输出串接在反馈的输入端的

这个问题跟答案不一样
我推导了几天

果然在坛子上被证实
老外写错了

网友(2012-06-06):
学习了 学习了 这个反馈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3-04-27):
没钱了啊,但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我想问一下,这种解法是参考的什么资料,可不可以提供一下。我之前一直为TIA型的反馈计算而烦恼,按照反馈理论,在TIA中(或者是电压并联负反馈中,下图第一个),反馈系数beta应该是有量纲的,但是闭环增益是一个电压增益(无量纲),所以不能直接用Aclose=1/beta。

网友:
这个问题不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