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直流电机驱动电路中高压区与低压区设计需要哪些注意?

楼主(2010-08-30):
请教:直流电机驱动电路中高压区与低压区设计需要哪些注意?

在电路的设计中使用到一个驱动芯片FSB5055T,驱动电机的直流电压可能最高会到400V
因为还在设计的初级阶段,有些地方不是特别的清楚:
1.FSB5055T的逻辑部分供电电压最大到20V吧,如果有400v的电压,一般采用哪些方式产生需要的这个15/20V比较可靠?
2.弱电区的逻辑控制信号驱动高压区的FSB5055T,是不是一般都采用光耦合控制?采用425芯片是否可以呢? 如果可行,那注意哪些要素呢?共地的话是不是影响比较大(单点接地是否可以)?
3.过流检测那块,能直接通过引线或者PCB走线连接到弱电区么(就是高压区驱动那的接地端加载一个几十毫欧的电阻,经过1k电阻引出)?然后经运放转成电压方式,再经AD去采样,依次来判断是否超出范围?
4.用于位置检测用的3相差分信号从电机那引出后,挂载到弱电区的霍尔整形电路那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5.在高压区与弱电区的设计中,哪些因素应该多注意

网友(2014-08-12):
一千多个人看每一个人回复
求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