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看模拟CMOS教材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烦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0-08-30):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书上的讲解有点点不太明白,比较基础的问题了,怕大家不耐烦看。
这个问题其实是书上的讲解有点点不太明白,比较基础的问题了。
计算小信号增益,书上用了2种思路。Vy=Vout。

第一种是Av=Gm*Rout的思路

先计算Gm。X点看到的阻抗较小,所以摆幅较小。相较而言认为由X经ro1流到P的电流可以忽略,所以把P看作虚地。
这样一来,Ix=-gm12*Vin,即Gm=-gm。

计算Rout的时候,他是把下面的M1、M2等效成电阻2*ro12,然后注意到M4复制了M3的电流,计算Ix时这部分电流要 乘2。

Rout=Vx/Ix。

第二种是用代氏等效。

只看虚线部分,是完全对称的,所以可以运用半边电路的概念等效成电压源和电阻。
Veq=gm12*ro12*Vin,Req=2*ro12。
把从Vout流向Veq的电流记作I x,得到

书上说,这个电流中流过1/gm3的部分,以单位增益被镜像到 M4,所以

整理Vout/Vin就得到Av。

我有点点不理解的地方在于:
为什么在第一种方法里,M4复制的电流是整个流经ro3||(1/gm3)的电流。而到了第二种方法里,M4复制的电流只是流经ro3||(1/gm3)电流中(1/gm3)的那一部分?
M4复制的电流,实际上是指M4的受控源产生的电流(ro4的那部分另外计算),是由电压控制的。这个电压是由Ix流经并联电阻产生的,为什么要拆出1/gm3的单独一部分?

还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在于:
最后一个公式,是在Vout点应用电流守恒得到的。
这个地方的电流,包括M4受控源复制的电流(实际上按他所说,是流经1/gm3的电流),ro4产生的电流和Ix。
但是那个公式里面,只包含了流经1/gm3,1/gm4,ro4的电流,那流经ro3的电流那里去了呢?

基础问题,小弟不才,敬请指教。。。。。。

网友:
没有图,看不到。。

楼主:
好了,我整理好了。

网友:
1/gm3要远远小于ro,流到ro中的小信号电流都被忽略了。

楼主:
1/gm3要远远小于ro,流到ro中的小信号电流都被忽略了。
引用 网友A:

如果1/gm3远远小于ro,那为什么还要使用分流公式呢?
或者说,ro3/(1/gm3+ro3)近似于1,就不需要分流了嘛。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你说“X点看到的阻抗较小,所以摆幅较小。相较而言认为由X经ro1流到P的电流可以忽略,所以把P看作虚地。”我觉得你对第一种方法把P看做虚地的理解不准确,应该是小信号分析中,ISS应该是短接地的,这是分析方法中这么要求的,并不是摆幅问题推理而得。

网友:
“X点看到的阻抗较小,所以摆幅较小。相较而言认为由X经ro1流到P的电流可以忽略,所以把P看作虚地。”
不是 说x点的阻抗小,所以摆幅小,应该是这里的M3是二极管连接,消耗了一个VG的电压,所以摆幅小。因为是差分输入,输入两端的电压时同幅反向的交流电压,所以在p点可以看成是交流虚地。M4复制的是M3中压控源部分的电流,不包括流过RO3的电流,否则的话,电流镜就成理想的了!电流镜只是VGS相等而已,VDS并不一定就相等。;;;;;如果1/gm3远远小于ro,那为什么还要使用分流公式呢?
或者说,ro3/(1/gm3+ro3)近似于1,就不需要分流了嘛。可以这样简化!!!^_^

网友:
拉扎維這人的方法就是這麼理論化,看的人都急死了。其實不如自己推一下。
boston 的方法比這個直觀一萬倍。

网友:
我也是正在看这个,这位兄台看的好仔细。个人看法拉扎维确实是没有对此详细的说明,不够清楚。
我的一点理解:
1).第一种方法里,原文:ID1=|ID3|=|ID4|是不够准确的,就是因为M4对M3镜像时,是由于VGS相同,受控电流原上产生的电流相同。真正的ID4的变化量应该是gm3,4*【gm1,2*Vin/2】(1/gm3 //ro3),但是ro3比较大,与1/gm3并联时可以忽略,所以前面这个等式应该是约等于ID4.我的建议是与其按书上的1/gm3与ro3并联分流来理解,还不如就用VGS3的改变量同时引起ID4电流变化来理解。
2).流经ro3的电流那里去了呢?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应该在5.30表达式左边添加V3/ro3这一项才对。是不是因为这项比较小,老拉忽略到了呢。我找了别的资料看了看,在一份课件里确实有V3/ro3这一项。所以我认为是老拉给忽略掉了。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不对地方,谢谢指正。

网友:
ro3较大,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