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8051F020+CP2200遇到的郁闷问题。。

楼主(2010-08-30):
我使用新华龙的C8051F020DK-U开发板和CP220X-DK(cp2200)板,两块板子插在一起,软件使用TCP/IP Configuration Wizard自动生成的代码(见附件)。在IDE里设置好keil编译选项和连接选项,编译下载,运行,使用CP220X Netfinder就可以搜索到CP2200的IP地址,也可以ping到,CP2200板上的link红灯很亮。这时如果按020板上的复位键也可以复位重新运行,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把电源拔掉,再重新插上,Netfinder搜索不到CP2200,无法ping到,link灯也一直是微弱的红灯。按复位也是一样。我加入控制P1.6指示灯的代码,证明程序在重新上电以后确实运行了。
哪位仁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1-08-02):
我最近也在做C8051f020+CP2200的项目,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我们是自己设计印刷的电路板,程序也是用TCP/IP配置向导生成的,同样是在线调试可以使用(ping和HTTP都可以使用),但是断电重新启动后就不行了,希望可以和你交流经验。
邮箱hujhu8712@126.com

网友(2014-03-11):
我也遇到和你们一样的问题了,希望和你们讨论。fxbjzh@163.com

网友:
A possibility is the delay in power on.
If F020 come out of reset faster than CP2200, some initialize values might not be seen by CP2200. Try to put some delay in F020 code before communication and initialize the CP2200.

网友(2014-10-24):
重点查一下复位信号时序

网友(2015-11-23):
C8051F020+CP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