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谁知道可测试性设计中扫描链结构

楼主(2010-08-30):
扫描过程中的结构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菜鸟求教 谢谢

楼主:
扫描测试过程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可测性设计中扫描链结构是将芯片中的扫描触发器连接起来形成的,在此过程中,常见的有两种扫描链模式:一、全扫描模式,芯片中的所有的触发器都设计成扫描触发器,在测试时,所有触发器都参与到测试中形成全扫描链结构;二、部分扫描模式,芯片中只有部分触发器设计成扫描触发器,并参与测试;

楼主:
3# eric_1024 谢谢,我的意思是它是怎样确定扫描结构的,比如有扫描链结构,扫描树结构等,那么我如果要改变这种结构,可以通过怎样一种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