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源的PWM调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30):
经常看到用于LED灯等的DC/DC驱动电源有一个PWM调制接口,可以用于调节LED灯的亮度,但是如果这个PWM信号频率过低,会造成人耳可听到的噪声,我国台湾和美国出的芯片很多可以做到调制频率在100KHz甚至以上,这是采用什么方法办到的?想请教高人指点一下。
     通常PWM调光要调整从参考电压源来的参考电压,但是电路响应通常没有那么快,像台湾立琦做的这类电路,电路没有特别的地方(我看过一些他的电源芯片),怎么做到这么快的响应速度的呢?

网友:
"通常PWM调光要调整从参考电压源来的参考电压"  谁说的???

网友:
现在大部分是PWM 是峰值电流型的
  固定时钟开启 峰值电流关断
基本上正常工作时PWM的频率就是固定时钟的频率
100K是很好实现的

网友:
受用受用!!

网友:
实现100KHz以上的调光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与开关频率和环路带宽都有关系

网友:
一般1~10K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这么高,上K就行

网友:
很复杂 需要学习

网友:
啊?PWM调光哪来几百K那么高的频率啊?都和开关频率差不多了,那款有那么高频率啊?我看看

楼主:
自己搞定,找到方法啦!
你们这群人都在瞎扯,我在EDN电子杂志上找到的设计方法很简单,就是在EN端口加上一个低通滤波器,就把高频PWM信号转变为直流电压信号了,调光就可以啦!

网友:
不明白,都转变成直流电压信号了还怎么调光呢?

网友(2010-09-29):
EN控制能这么快。。。 你做过吗?输出也不可能瞬变没有电压

网友:
EN的占空比调整Vref,正解

网友(2020-03-21):
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着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