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812调试

楼主(2010-08-30):
最近比较郁闷,连烧了三块2812,现在2812贵啊,心疼的不行。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有两块板子,一个为母板,一个为子板。母板负责供电和外部通信,上面有一块2812;子板用母板的电源,负责转电机,上面有个2812。
母板上有两块DCDC模块,一个为单路出12V,一路为双路正负12V。
母板3只LM1117将单路出12V转为5v,3.3v,1.8v。
子板用两个DCDC模块输出的12v,和正负12v,用4只LM1117将单路12V转为5v,3.3v,3.3vA,1.8vA。
母板由于没有用到AD,就把2812的数字3.3v和模拟3.3vA接到同一个LM1117电压芯片输出的3.3v,3.3v和3.3vA通过一个磁珠连接。
子板用到了AD,它的2812的数字3.3v和模拟3.3vA分别由不同的LM1117电压芯片输出。

子板用直流电源输出12v和母版的DCDC模块输出的正负12v,调试一切正常。子板2812可以转电机和串口通信。

然后准备调母板。母板两个DCDC和电源芯片输出都正常,串口跑得好好的。第二天,上电跑了一段时间,
发现串口没输出,发现1117比较烫,2812的3.3v、1.8v与地都短了。2812给烧了。
查了半天没发现问题,换了一块母板和2812,重新焊,又一切正常,串口程序也跑了起来。
认为没事了,准备与板上的子板联调,子板用两个DCDC模块输出的12v,和正负12v。
开始一切正常,我想改一些程序,就断开jtag,修改程序,板子上程序还在跑着,结果发现
串口没输出,1117比较烫,2812的3.3v、1.8v与地都短了。2812又给烧了。子板上的2812也被烧掉了。

现在搞不清楚什么原因,dsp都烧没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啊。
1.有没有可能是1117的问题,我用12v转1.8,12v转3.3,有人说压降太大,会发热,但看手册上说1117有过流和过热保护啊。
2.DCDC模块本身,我觉得没问题,现在输出也是好的。
3.有没有可能是2812的数字3.3和模拟3.3用的是同一个芯片输出的3.3v,导致烧毁。
4.有人说是我们的母板上铺铜与信号线之间的间距太小,可能由于误操作导致短路烧毁器件。
5.还有没有其他原因,现在是想不明白了,DSP一时又没有,烧不起啊。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