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0-08-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ALLEN 的书  应该是看电流多大取的呗  就是宽长比和电阻大小呗
其实我也不清楚

网友:
美编电流是固定的,Vds按照200-300mV算,Vgs-Vth按照200-300mV算,拿个电阻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流过电阻的压降基本上是一个过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