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_capacitanc违例

楼主(2010-08-30):
最近综合了一个段代码,因为这段代码是数模混合芯片的数字部分,所以该代码中有几个输出端口的负载电容比较大,超出了所给库中cell的max_capacitance,但没有建立时间违例。这种情况下,max_capacitance违例需要修正吗?是在DC里面解决,还是在布线工具下修正?

网友:
我最近也存在这个问题,帮忙顶一下

网友:
一般在后端设计阶段修,但是肯定有max_transition违反.

网友:
这个问题就好比,医生说一顿饭不许吃10个包子,否则你就消化不了然后就要住院。实际上这是对绝大多数人的要求,有些人却能够承受吃10个甚至是20个包子,这就取决于个人的承受程度。

电路也是一样,通常满足他的要求后你就不会有大问题,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也不一定会有问题,还是要看是否能够承受。 对于一个cell来说,如果负载过大,他的timing table就超出了范围,delay/transistion会通过外延来计算,很可能会有很大差别,如果你通过hspice仿真来看了,可以忍受,也没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要搞清楚根本问题。

网友:
还是保守一点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