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钟域

楼主(2010-08-31):
请教一下在设计中什么是同一时钟域?

网友:
就是由同一个时钟驱动的逻辑

楼主:
是指一个时钟源吗

网友:
应该是在芯片内部由同一个时钟信号管脚驱动的逻辑。

网友:
该区域由同一个时钟来驱动,时钟的变化会影响该区域所有逻辑

网友:
也可以理解就一个时钟源,比如就一个晶振

网友:
逻辑由同一个clock驱动

网友(2010-10-26):
我觉得应该是,该时钟域中的时钟都是根源于一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