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时序约束?

楼主(2010-08-31):
这个时序一直不好约束,上升和下降沿都约束了,但还是有问题?

请问大家这个在DC里怎么约束比较好?

这个是8051里面的一个输出信号,不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
时序分析很难的,你市纯粹玩玩还是考验仿真器啊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图是不是有问题?怎么上面一个触发器没有输入的呢?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急啊

网友:
加一FROM:TO约束?

网友:
该电路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
确实有点儿难度。用from to试试

楼主:
请大家多多支持啊

网友:
这个要看你具体想完成什么功能了

网友:
lz没说清问题,不知道你想做什么,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2012-12-27):
分析下最严格的就行了
就是下降沿到上升沿的半周期满足就ok了

hold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