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时输出port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31):
pss相关仿真时,输出port为何source type设置成DC?由于有50欧匹配的问题,输出端接入port会不会影响测试结果?还有port和psin有何区别?
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50ohm匹配问题可用VCVS隔离。输出为何不设置为DC,难道你的输出有信号输入?

楼主:
谢谢!
输出没有信号输入。port设置sine就不可以吗?为何非得DC呢?

网友(2011-06-14):
这个不是很理解 跪求指导啊

网友(2012-11-28):
我也刚开始做时钟电路的噪声分析,不知该怎么设置pss仿真参数啊